ASUS P8H61-M LX3 R2.0无集显供电,已修复。

楼主(2016-06-03):
ASUS P8H61-M LX3 R2.0无集显供电

网友A:
怎么个情况,解决方法和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情况,解决方法和过程

点击图片,再点图片右上角实际大小按钮,高清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情况,解决方法和过程

集显供电出问题更换CPU芯片解决的

网友:
只解决过几块   不太清楚集显供电出来的条件

网友:
不能发文章形式的吗 图片看着费劲

网友:
果然高清的

网友:
看了高清加分呀!!!

网友:
看的不明白呀

网友C:
芯片有问题   导致 没有发出二次的SVI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有问题   导致 没有发出二次的SVID吧

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
估计要对着点位看才更明白!

网友D:
换的CPU供电芯片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的CPU供电芯片解决的?

是的哦,要看情况最好打一下SVID波形

网友:
有点位图吗

网友:
这个芯片的工作流程楼主有吗  有点看不懂

网友(2016-09-01):
引用 网友B:
集显供电出问题更换CPU芯片解决的

电源管理芯片不能解码SVID? 我还以为是不跑码

网友E:
楼主,有ASUS P7H55 的PDF吗,上传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ASUS P7H55 的PDF吗,上传一份。

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

网友F:
解决方法和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解决方法和过程

看图吧看图吧看图吧看图吧看图吧看图吧

网友:
没有过程呀,我正有一片一样的

网友:
这图到高清,以文字形式发好

网友(2016-10-20):
请教楼主 是先出集显供电还是先出CPU供电 我有一片cpu那所有电感都没电压

网友:
不出集显供电是电源芯片出问题了。换了会有惊喜

网友:
把点位也放上去就完美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收藏一下,以后有示波器可以修一下。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什么 意思。…。…。…。…。……

网友G:
什么问题,有一片问题跟你板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什么问题,有一片问题跟你板一样

CPU供电芯片

网友:
SVID这个波形是有三次才正常 一直有是不正常是吗? 每一根线都是吗 ? 需要测到所有线都有波形 还是一根线有波形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什么时候就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