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A1369 820-3023-A 不认充电器 求指点。

楼主(2016-06-03):
图片上L7030,用单独电池有8V电压,可以开机。单独用充电器,绿灯不亮,不开机,只有4V电压。求高手分析一下。应该是什么拉低了电压,检查不出来。没思路。求助高手。
只是我上一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5522789

网友A:
先测芯片的两种工作条件 啊

网友:
碰到苹果的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芯片的两种工作条件 啊

能不能详细说明?感谢

网友:
苹果的电路好复习。。。

网友B:
查充电芯片的DCIN ACIN CELL

网友C:
楼主,你排除了你的电源适配器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排除了你的电源适配器了吗?

充电器应该是没问题。最早是可以用的。由于误操作所以损坏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查充电芯片的DCIN ACIN CELL

充电芯片的DCIN 4.35。ACIN 3.8V。CELL 0V。有哪里出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芯片的DCIN 4.35。ACIN 3.8V。CELL 0V。有哪里出问题吗?

dcin 太低了

网友:
感谢,我刚刚自己也检查了一下。CHGR_AGATE也没有电压,取下U7000后,电压就有了。我估计料板上的U7000是坏的。现在再去购买一块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