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麻烦看看,这个电路电容器会从启动电阻冲电吗

楼主(2016-06-03):
师傅:
      300V经过启动电阻会给电容冲电吗?
还没有产生感应电动势的时候电容 是左正右负吗?    当有反馈感应电动势的时候 电容器 右正左负
那我就有个颖问了  那电容器两极板   哪边是正电荷 哪面才是负电荷呢
红点处的电位 由谁决定呢   如果启动电阻也会给电容左边冲正电   那反馈又给右边冲正电  那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
意思是电容器永远冲不满吗?

网友:
那个电容主要是防止整流二极管反向击穿的

网友A:
二楼明显错误,这个反馈电路中,关键是那个电容,原理参考专业的开关电源原理。
二极管起加速作用。

网友:
呵呵,3楼的正解,请2楼的回答,如果这个电容失容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楼明显错误,这个反馈电路中,关键是那个电容,原理参考专业的开关电源原理。
二极管起加速作用。

谢谢版主,版主能给我回答一下哪边是正电荷,哪边是负电荷,我看的教程说了,这个电容决定了占空比,我不管这个,我在乎红点的电位,和电容极板电荷怎么变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版主能给我回答一下哪边是正电荷,哪边是负电荷,我看的教程说了,这个电容决定了占空比,我不 ...

这些基础性的东西没什么好说的吧?

简单地说,你图上标的电容极性是正确的。

开关管饱和导通时,电容左正右负,截止时电容左负右正。

显然,这个电容的容量决定了其充放电时间,从而决定了开关管的开关时间常数。

用数字表实际测量时,通常开关管的B极(即你说的红点)显示为负压。
(仅指这种电路而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基础性的东西没什么好说的吧?

简单地说,你图上标的电容极性是正确的。

谢谢版主回答:我才刚学不久,现在在脑补,我有颖问负压,不对吧,基极为负怎么导通

当启动电阻工作时    三极管预导通  电容左正右负
当同名端为正 即上正下负时 三极管导通程序增强  那这个时侯的电容 到底是左正右负还是右负左正呢
我至所以为能理解这个电容的左右极性 本质上是这个红点的电势高低 和 反馈绕组 电势哪个高哪个低 怎么发生变化的
因为这个电容的极性 是由红点 和反馈绕组织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回答:我才刚学不久,现在在脑补,我有颖问负压,不对吧,基极为负怎么导通

当启动电阻工作时 ...

你们理论好好啊

网友:
真心节约的电路,现在还有这样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