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6-06-03):
如图,该晶振不通电打对地阻值,正常应该是多少,还有图中的R591,我查了几张电路图,在X1和X2两脚之间都连接着一个电阻,必须要连吗,不连又会怎么样

网友:
不要打对地阻值,看下晶振有无压差,然后晶振用示波器看有无波形

网友:
看下晶振有无压差

网友:
测量晶振好坏,最直观的是看波型

网友:
看看是否有压差 晶振是否启震

网友:
电阻一定要的,不连电阻应该不会起振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

gmaj220 -2 灌水灌错地方了。

网友:
自己把电阻拆掉,再上电看看就有答案了。

网友A:
晶振不通电是什么意思    两个脚上没有电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晶振不通电是什么意思    两个脚上没有电压吗

就是不给主板上电,只是测晶振两引脚的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给主板上电,只是测晶振两引脚的对地阻值

主板上电  晶振只是条件之一   你要通电测晶振两脚有没有电压  才行

网友:
压差有时候也不准

网友:
打值多少  一般都不一样  一般是300-600左右 而且晶振没条件测两脚电压差  准确点呢就是示波器看波形  更准确替换个好的上去  电阻是用来放电用的,当然不用的话  断电下估计是余震来着  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不短路就行了,自己判断

网友:
谐振电阻必须要连接的。。。

网友:
看差压就好了,有差压就正常的。

网友:
呵呵,果真是高手,小生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