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破烂的地方捡回来一个电源晒给大家看看,想找这个电源的额电路图,

楼主(2016-06-03):
电源是好的,我想自己动手看看能不能DIY,把有些输出电压改改做维修电源用,闲来无事,玩玩电源 在收破烂的地方还看见个工业设备上拆下来的电源,24V70A的固定输出,他要卖一百五,不知道值不值,就没要

网友:
这电源质量不错,可能是服务器用的

网友:
没看明白,是两个电源吗?

网友:
楼主多少价入手的电源?......

网友:
做工不错的电源,,,,

网友:
电源看着不错,多少钱收的?

网友:
这个电源图纸是没有的,即使有野不好改的,整流到接口的不是铁条,是铜条镀镍处理

网友:
服务器电源,像抽屉一样插进去的,功率倒是非常大,但是家用机箱里又不好放,能用来干嘛呢

网友:
待机。没有12V吧。怎么做维修电源

网友:
楼主真专业啊

网友:
这个玩意应该就是1U电源了,服务器用  可能支持热插拔,不知道是不是冗余电源,这种电源做工那是肯定的,贵嘛    但维修起来也要相当的技术 不然吃不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服务器电源,质量很好的

网友:
图纸基本就是梦,现在连个芯片都打磨,还想要图纸?那可是人家的饭碗哈哈。

网友:
这种电源图纸是不可能找到的,坏了修起来就大发了。

网友:
电源看起来好像烧了。

网友:
这12V供电给力

网友:
看起来好麻烦的样子,从没见过

网友:
通电试试,好东西要发挥余热是不是!

网友:
看来功率很大啊,破烂来说150太贵了。

网友:
服务器用的

网友A:
这种是通信用的开关电源一般用在服务器上。。这个一般有控制电路来控制开关和输出电流,想要改成独立输出的要找到控制的几个针脚对地短路它就可以开起来了。图纸你可以参考一些通信开关电源的原理图,都差不多。

网友:
这功率,太牛了,呵呵

网友:
1500W 功率不小啊
楼主是打算修好再改一下?服务器电源不太好玩……
就这个电源若改成30V可调恒流那可是个体力活

网友:
这电源不错的也有一般普通电脑上需要的电压点位你可以自己修改一下即可难度不算很大但是比较耗时间罢了

网友:
这个喜欢玩功放的人 拿去 爽了···当普通 电脑用是没法用了,24V70A的 也是好电源呀···玩功放爽了···

网友:
工作站冗余电源,民用没什么意义。

网友:
服务器电源,图纸不好找..................

网友:
主干交换机的电源

网友:
質量不錯哦,不過我看很難改,保護電路又多,但是diy沒所謂

网友:
电源做工用料都很猛,只可惜一般人用不着 ...............

网友:
90A的电流,这得拖多大的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通信用的开关电源一般用在服务器上。。这个一般有控制电路来控制开关和输出电流,想要改成独立输出的 ...

同意,知道是哪类电源了,直接扒原理图会比较简单,至于工厂制图就呵呵了

网友(2016-07-05):
之前一个收破烂的有个1000W还是1200W电源,比普通电源大一号,长一截,又是单独一个电源,估计坏的,看着不错,没要,没地方用

网友:
功率好牛B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