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M4N68T-M LE不过内存的问题。

楼主(2016-06-03):
昨天接到同行送来的华硕主板一块,型号M4N68T-M LE 。插诊断卡不过内存,换内存无果,心想就是主板的事了,插上假负载,测试主供电有1.5V  VTT电压也有,接着测系统总线,两个应该都有3.3V 一测没有,心想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幸好有这个主板的点位图,查点位,系统总线一共去了三个地方  ,一个是CPU的电源管理芯片,一个是桥,一个272的排阻。3.3V上拉,测3.3V有,电阻另一个头没有,测阻值系统总线的阻值正常都是525.看着电阻有点腐蚀,就换了电阻,换上以后一样。这下傻眼了。换了电阻还不行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开关机几次都是没有电压,突然一次开机居然没有复位了。马上测量,内存的1.5V 电压没有了,,刚才还有呢。接着看内存供电的电源管理,  由于灯光暗,居然没看清,这块有点腐蚀,全部清理干净后,复位也是时有时无,,经测量,电源管理RT8105的第5角只有3V的电压,正常应该是12V ,按着的那个4.7的电阻换了 ,还有一个电容,也换了,再次开机,跑马过内存,机器修好。可能是电容有点小短,把电压拉低了。。今天闲来无事写写。写的不好。

网友:
板子腐蚀了  还是要细心点 不然不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  还真是不太好修   总线有问题  最后还是修供电修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