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D3V 不触发 强制上电可以开机跑码 求助

楼主(2016-06-03):
强制上电可以开机跑马    3VDUAL_PCH   PCH_DPWROK  5VDUAL  3VDUAL  RSMRST 这些电压都正常

-PWRBTSW  PWRBTSW 这两个均有跳变 -S4_S5  -SLP_S3 这两个有3.3V 无跳变

到了这步就不知道该查哪了   求助各位高手们

网友:
在线等   客户催得我啊

网友A:
IO到绿线有无断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到绿线有无断线啊

  这个肯定没有啊    绿线直连 IO 107脚啊

网友:
io换个试试呗

网友:
还真的是io有问题的    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IO很少很少很少有坏的

你不换怎么知道

网友:
别说    还真的是IO有问题的

网友:
SLP_S3#正常,就改下电路算了,

网友C:
rsmrst     psin正常?

网友D:
S3跟S4   IO收到后  就要拉低绿线  电源输出各路供电了     换个IO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rsmrst     psin正常?

正常的   这些该查的都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3跟S4   IO收到后  就要拉低绿线  电源输出各路供电了     换个IO看看吧

嗯 是的    今天换了个IO的确可以用一会  不过核显没显示  刷了个bios之后可以显示  再后来 关机再开又不行了  又变回老样子  有时候又可以   感觉应该不是IO的问题了吧  明天再查查

网友:
看到S3  S4有高电平了  那么就要拉低绿线了   强制可以上电   一般就是绿线到主板有断线 或者中间经过了管或者某些保护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没有啊    绿线直连 IO 107脚啊

107打值正常把   条件都满足了  那么可以先干IO了

网友E:
是不是io到绿线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io到绿线短线了

IO到绿线正常的  将IO PSON 脚位 接地可以强制上电

网友:
不是应该查PSON 到绿线的线路么

网友:
IO到绿线断线了如果难得找就直接飞线过去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IO的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