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也能烧主板,还练烧3块

楼主(2016-06-03):
客户送过来一台台式机,不能开机,打开机箱盖子插上电源,看到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初步想想应该是主板问题,跟客户说了价格,把机器放在这里,等客户走了以后,插上诊断卡,按开机键无反应,量电源的电压,0V,想想换个电源试试,可原装的电源没有现货,只能定个电源在试试了,过了两天电源到了,换上电源还是一样,现在头大了,刚好想起来前两天有个朋友也有一台这种台式机,用他的试了试,他的电源是好的,用客户的电流插在好主板上面,好了,问题来了,刚插上去,指示灯就一直闪,跟客户机器拿过/来的时候故障一样,急忙拔掉电源,换上好的电源,还是指示灯一闪一闪的,觉得完蛋了,用客户的电源把朋友的主板给烧掉了,没办法,只能换主板了,幸好的是CPU没有被那坏电源烧掉,遇到这种台式机也真的是太无语了,哎,现在的心里很纠结啊!!!!只能希望各位给点分支持一下咯~~~~~~~~~~~

网友:
补充一下,机器是HP6280

网友:
烂电源 没必要整。直接扔掉。。。网吧拆机的2手没修理的也才10多20块钱一个。。。。。。。。。。。

网友:
用万用表先测下电压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这种,答应客户换主板,换上一块烧一块。气死我了

网友:
是的,坏的电源烧板子的。所以看情况,先用好的电源测试。
我之前去拿二手主板的时候也是。一个同行硬是要拿自己的烂烂电源来测主板,然后烧了店家的一块二手版。

网友:
经常遇到,修好的主板,CPU经常烧坏

网友:
我也是醉啦,烧一块你还不注意,还连烧3块?做维修自己连个电源也没有还要现进?这买卖盈利么?

网友:
修前短接绿线和黑线,量下电压

网友:
这个 不太常见

网友A:
学习中,新手,请各位大虾多多提供好教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中,新手,请各位大虾多多提供好教材

请勿灌水

网友:
希望楼主多多注意啊

网友:
遇到很多了,电源待机电到10伏左右,主板上了就烧。

网友B:
一般烧一块都能发现了啊,你还烧3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烧一块都能发现了啊,你还烧3块

烧一块就得赔不少钱

网友:
有点粗心大意了

网友(2016-07-07):
没遇见个,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