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 REV:2.1G集显独显都不显示

楼主(2016-06-03):
板子跑码是跑完了,D0-D4-D5-13-2R-38-78-85板子的跑码情况,BIOS刷过。

网友:
查外设,或者集显电压正常吗

网友:
拆声卡网卡先

网友:
电压正常,外设还没查,应该没关系哦 ,外设

网友A:
无意间摸到IO有点烫手,不知道是不是IO有问题,手上现在也没这个IO

网友:
华硕的  就是小东西爱话  坑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意间摸到IO有点烫手,不知道是不是IO有问题,手上现在也没这个IO

买个io换上看看

网友B:
跑到85   应该显示了啊        IO发烫  肯定不正常     换一个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跑到85   应该显示了啊        IO发烫  肯定不正常     换一个吧

在发货中,IO几块钱,把运费整贵了,主板又收不了几个钱,而且还是商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发货中,IO几块钱,把运费整贵了,主板又收不了几个钱,而且还是商家的,

你没有料板吗   在料板上拆啊

网友:
正常跑85是亮机了  查下VGA输出口之类的  或者打值下看看  VGA与桥是否有断线之类的  估计最多只是点亮屏开启信号之类的,不然拆外设排除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