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108B代换

楼主(2016-06-03):
今天修两张显卡都是没有显存供电,么找到原型号的芯片。试了RT8108B可以和up6101B代换!

网友:
昨天还碰到用这个芯片的板,用UP6321换不行,等下用楼主说的型号试下。

网友:
维修经验啊以后碰到救急用

网友:
对照PDF   脚位一样就可以尝试替换  就算不行  顶多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