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说一下一个修好的E325的机器

楼主(2016-06-03):
    接到一个E325的机器,拿过来主板19v大短路,3下5除2把机器拆了,拆掉短路的电容 上电电流一路上升亮机,接屏 靠屏幕不亮,外接显示 。
   然后测量屏上的电压4,  40脚  LVDS_CLK  data都OK 但是LCDVCC没电压 阻值正常 ,要想出LCDVCC首先要出L_VDD_EN,测量没有,这个是显卡发出的,接着去查显卡的条件,量量都正常。想想换个显卡吧。这个是集成显卡的和CPU是一快芯片的。换完上电还是老样子,内接不显 外接好的。修到这不知道怎么修了,去乱谈看看,有人说是1.8没有 但我这个有,有人说BIOS我刷了还是不行。想想还是先修别的机器吧。
    第2天过来再看看板子测测量量好像都正常,后来无意间测到一个电感有19V,应该是充电电感,想想没查电池怎么会有19v电压,即使查了电池也不应该有这么高的电压,于是翻开图纸看,当测到PQ45时,D G S都有19v 不对测了一下这个管子D S通了,直接换掉再测量D19V G6.5V应该正常了,我想应该把充电的修好了。然后插上电池试试,这时竟然屏上有显示了, 进系统一切正常。没想到换了个PQ45内接不显示也修好了。
    有高手说说为什么换了个PQ45显卡就工作了????????????期待结果

网友:
PQ45什么电路的,LCDVCC 转换?

网友:
冲放电的

网友:
充防电的关屏幕什么鸟事??

网友:
估计19V跑到别的地方去导通了··你应该上个图什么的··一起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