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580S板号da0twcmb8d0音量自动下降

楼主(2016-06-03):
症状:
在Windows和Ubuntu下音量从100自动下降到0, 把音量拉到100马上又降到0
本来怀疑是笔记本面板上音量快捷键的问题, 但是裸板开机还是音量自动下降

图纸如下:

网友:
C面板右上角有一个4键面板(关闭屏幕,CPU低频模式,音量-,音量+)
接到主板后面的一个接口,接口号为CN6,有8pin
图纸上的CN6是6pin的

很奇怪,接口不对,但是其他主板接口都跟图纸上是吻合的
8pin从左到右对地电压:0V,3.33V,3.33V,3.33V,3.33V,0.13V,0.13V,3.33V
pin1是接地的
上图还有5个滤波电容C2 C3 C4 C5 C6
我相当怀疑是滤波电容漏电了,拉低了电平,导致一直输入音量减的信号
奇怪的板子上有C1,C7就是没有C2 C3 C4 C5 C6这5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