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0D 板号 X750DP 惨痛的维修

楼主(2016-06-03):
接同行一台华硕的本子  说是在大庆寄过来的     目测屏以碎
在大庆报价1000块修好    所以发回来到我这修
换个屏  通电不触发 电流0.043  貌似高了一点
将主板拆出来 机器被拆开过  但是没修  通电测 3 5V 电感无电压
找到待机芯片 型号为1225C  测其工作条件

经过测量  12脚供电正常  6  20脚开启信号正常  本来打算换芯片的
但是换芯片比较烦 就没换  断电测了下 3 5V电感 5V电感对地正常  3V  电感对地为0   短路了
烧鸡伺候  烧着  烧着  桥发烫了   好吧怕什么来什么 把桥拆掉 再通电 3   5V  以经出来了  订南桥
换上去后触发电流狂飙  但不是正常的飙直接飙到2-3A 看来还有短路
摸了下显卡 超超烫摸过后的滋味好酸爽 又把显卡摘掉
再触发 电流0.4几掉电 测量内存供电没有   断电内存供电对地值为0 内存供电也短路了
把内存拿掉  内存供电以地值恢复正常   好吧内存也坏了   换了根内存
再触发 电流跳变到3.0A  亮机了 断电 接上硬盘再触发  亮机后 直接跳进BIOS BIOS里看不到硬盘  打开点位图测量硬盘接口

看点位图测量 7 8 9脚的+5VS电压有

1 2 3脚的+3VS 电压也有     电压都有了  还认不到硬盘
正好我这有个新的500G硬盘  换上去  可以认到了
装个系统进系统  各项功能正常  至此维修总算结束了

总结 此机  桥短路  显卡短路  内存短路 屏坏  硬盘坏    还好硬盘可以保修

网友A:
楼主好功力。。叫我早不修了,,!牛

网友:
兄台技术牛X啊

网友:
楼主好功力。。叫我早不修了,,!牛

句容诚信电脑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B:
这种机器还有必要修吗。报价似乎也高

网友:
这个机器坏这么多东西

网友C:
最后修好这报价也不便宜了%……

网友D:
张兄,现在技术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功力。。叫我早不修了,,!牛

不修不行啊   订了桥  换上去后  才知道显卡也短路  不修  桥的钱就要搭进去了不是

网友:
没办法  被逼的   不修就要搭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还有必要修吗。报价似乎也高

700块修好   坏这么多   也不算高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后修好这报价也不便宜了%……

报了700块   修到后面也不是为了赚钱了  不修 买桥的钱就要搭进去了  这样成本能收回来  还能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张兄,现在技术一流

也算是运气好吧    坏得换上去就好   CPU没坏真是大吉大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报了700块   修到后面也不是为了赚钱了  不修 买桥的钱就要搭进去了  这样成本能收回来  还能赚点

如此不可取 若返修就是赔钱了维修了  你有售后的 ……

网友F:
换一台还不用这么多了,呵

网友G:
貌似你这个桌面是没显卡驱动。。

网友H:
大哥了 能不能不扣我分啊  不容易的

网友:
楼主还技术,好耐性

网友:
换这么多,赚的少了点,无所谓,只当练手了

网友I:
淡定的维修,这机器搞好了还能挣上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此不可取 若返修就是赔钱了维修了  你有售后的 ……

售后就一个月  过了就完事儿    在说肯定测好才让拿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一台还不用这么多了,呵

换一个不比这钱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貌似你这个桌面是没显卡驱动。。

显卡肯定没驱动啊  刚装完的系统  在一个独显还没装呢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哥了 能不能不扣我分啊  不容易的

你不灌水   没人会扣你分   灌水是不允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淡定的维修,这机器搞好了还能挣上钱吗?

能   还有100多赚    最主要是要把成本收回来  要是不修  两个桥就白买了

网友J:
这时间太长了,修好都不知道要收多少才好!楼主太有耐心了

网友K:
硬盘也给他换了??

网友L:
就差壳子和键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还有必要修吗。报价似乎也高

关键是客户居然还会修,一般都换机器了

网友M:
坏了这么多东西怀疑被人换掉了。。。。

网友N:
这和换个机器有啥区别啊,哎,怎么这么惨啊

网友O:
这机子短路的太多了,版主,桥取了你还可以通电试机吧,不怕烧东西吗

网友P:
先不说楼主技术!这机子修到我觉得没啥价值的,桥、显卡、内存、硬盘、屏都挂,一般客户都难以接受,我觉得肯定是有人动了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时间太长了,修好都不知道要收多少才好!楼主太有耐心了

没耐心不行啊  不修的话  桥以经订了   没法退了 两个桥1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K:
硬盘也给他换了??

硬盘刚换的固态  可以拿去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就差壳子和键盘了

还有CPU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客户居然还会修,一般都换机器了

换机器   好几千  修一下  不到一千   怎么看都是修划算吧

网友:
感觉现在修机器都好累

网友:
引用 网友M:
坏了这么多东西怀疑被人换掉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这机子 在大庆的电脑城拆开看过    报价太高  客户没修 到我这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和换个机器有啥区别啊,哎,怎么这么惨啊

区别还是挺大的吧   买个新机器 多少钱   现在修一下才多少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O:
这机子短路的太多了,版主,桥取了你还可以通电试机吧,不怕烧东西吗

桥取了   通电又不会烧东西   怕啥

网友:
这个比我那个M421R坏的还彻底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先不说楼主技术!这机子修到我觉得没啥价值的,桥、显卡、内存、硬盘、屏都挂,一般客户都难以接受,我觉得 ...

还好硬盘可以保修  在保的     这机子在大庆的电脑城拆开看过   电脑城报价太高  客户没修  到我这就这样了   我也认为被动手脚了

网友Q:
700好像也没有赚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Q:
700好像也没有赚多少

成本能收回来  再少赚点  就不错了

网友R:
烧这一地
赚个一百多,累你个累!有酸劲没爽劲!!!

网友S:
这台机是我修过的,我把屏,内存,硬盘都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桥取了   通电又不会烧东西   怕啥

我去过其他的原件,结果通电大短,估计PWM的MOS管搞反了

网友:
取其它的元件   大短有可能  取桥不会

网友T:
换那么多东西,客人同意么,你又能挣钱么

网友:
引用 网友R:
烧这一地
赚个一百多,累你个累!有酸劲没爽劲!!!

不修就要搭两个桥的成本和一个显卡的成本  200块  我看你修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台机是我修过的,我把屏,内存,硬盘都换掉了

我不信  你广东的跑大庆去修机子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T:
换那么多东西,客人同意么,你又能挣钱么

同意啊  不同意谁修啊   报价太高了  就少赚点呗  不赚是不可能的

网友U:
修个机器坏这么多。。要在我这边客户肯定是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修个机器坏这么多。。要在我这边客户肯定是不修了

坏这么多东西    报得价格也不高    要是从买一台的话   没个几千上哪买去  你说是不

网友V:
这怎么算钱,客户能接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怎么算钱,客户能接受吗。

能接受   不接受  我也不会修到亮机了不是

网友:
摔的够狠啊

网友:
不确定是不是摔的

网友:
砸了的心情都有了,,换我是不修了

网友:
楼主非常精明,且又非常细心

网友W:
我怀疑是上家人为破坏的吧?

网友X:
呵呵!就处理器显示屏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怀疑是上家人为破坏的吧?

我也是这么怀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呵呵!就处理器显示屏没坏了

仔细看   屏也是碎的    就一个CPU是好的

网友:
学习楼主的技术哈。机子坏这么多都修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客户居然还会修,一般都换机器了

修桥之后会存在不稳定,返修之内的就没有新的好。新的还有两年保修呢。。本人绝对不是销售员

网友Y:
坏这么多客户还要修吗

网友Z:
确实成本高了,这个AMD的机子坏这么多修起来不值,这个内置电池,一般不断电池拔屏线容易烧DP转接芯片和EC,其它还真没见过坏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Y:
坏这么多客户还要修吗

修啊   修一下多少钱  买一个多少钱  客户肯定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确实成本高了,这个AMD的机子坏这么多修起来不值,这个内置电池,一般不断电池拔屏线容易烧DP转接芯片和EC, ...

最有可能的是人为破坏的了    不然也不会坏这么多

网友AA:
楼主技术很好,,就怕客户最后来声太贵了不修了,,

网友AB:
早点打阻知道显卡坏了不如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楼主技术很好,,就怕客户最后来声太贵了不修了,,

客户以经同意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早点打阻知道显卡坏了不如换板了

这个板  换板不便宜    要是换板的话  客户才会不修了

网友AC:
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收多少钱???????

700块

网友AC:
哈尔滨现在很少有人修   全是对换主板   修一块主板  价格超过200都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哈尔滨现在很少有人修   全是对换主板   修一块主板  价格超过200都费劲

超过200不修    是客户不修了呢  还是自己不愿意修了呢

网友AD:
成本和时间也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成本和时间也不少啊

时间主要是浪费在快递上了   我这里顺风都要三天   其它快递  要4 5 天

网友AE:
这样修不合算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样修不合算的说,

合不合算是客户说的算的   我们有钱赚就好了啦

网友AF:
除了打雷 我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坏的这么彻底

网友AG:
楼主啊,人家报一千块也算是情有可原了哈哈】

网友:
机子可以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除了打雷 我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坏的这么彻底

30A   戳  戳  戳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楼主啊,人家报一千块也算是情有可原了哈哈】

呵呵   报价看个人   没有情不情原可说

网友:
以经修好了哦

网友AH:
如此代价,稳定 没返修就好

网友:
不用修了 这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如此代价,稳定 没返修就好

希望不要返修    呵呵

网友AI:
改个集显用着,话说怎么没一开始就测各供电有没有短路,也好早做打算

网友:
客户要修    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改个集显用着,话说怎么没一开始就测各供电有没有短路,也好早做打算

改集显不行  客户还要玩游戏        以经习惯不测对地值  直接通电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