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V2.2 不认显卡

楼主(2016-06-03):
客户说突然不认显卡了   从新换一个也是不认的  显卡工作条件都是OK的   不知道这几款机器有没有通病啥的   请大师指点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 亮还是不亮啊

网友:
通病就是不认独显

网友:
是在不行就用极限白

网友B:
不管怎样,显卡供电你得测量下正常不???

网友C:
换了显卡还是不认  机器可以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怎样,显卡供电你得测量下正常不???

供电都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 亮还是不亮啊

机器可以亮机的
就是不认独显
换了新的显卡也是一样

网友:
华硕的机器就是这么多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了显卡还是不认  机器可以点亮

这板好麻烦的,黄板吧?相当多不认独显的。直接用集显吧!

网友:
下个最老版的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E:
如果是0809000的话 就要继续换显卡了.淘宝这芯片坏的很多.

网友:
打下到u信号线的阻值,电容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板好麻烦的,黄板吧?相当多不认独显的。直接用集显吧!

是的  就是黄板子  客户用着就不认显卡了  先重新值球不行  买了一颗新的 还是不认  这款肯定有通病什么的   就是没时间去研究   每天十几台笔记本要修   不过板子我留下了   有时间好好的研究一下   把所有的信号测一遍  就不信搞不定  请问大师你遇到过这个问题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0809000的话 就要继续换显卡了.淘宝这芯片坏的很多.

不能再换了 一颗140元呢   一个板子也没几个钱

网友F:
烂华硕 经常都是些很神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烂华硕 经常都是些很神奇的问题。。。。

都是排阻问题多  有时能把人修崩溃吐血

网友:
显卡先加焊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就是黄板子  客户用着就不认显卡了  先重新值球不行  买了一颗新的 还是不认  这款肯定有通病什么 ...

烂板子,太多问题的板,发热也是一大问题,没有深究的价值,几近修不到的了。换个K42JR的蓝板给客户好点,你研究好了告诉我!

网友A:
不能 BIOS 里 吧 独显关了吧  你也可以刷下BIOS 试试

网友:
华硕,我对;华硕的板子没好感

网友:
再刷个BIOS试试吧,楼主可以的,每天都要修十几台。。。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 BIOS 里 吧 独显关了吧  你也可以刷下BIOS 试试

BIOS里没有这项  关闭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