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80 LA-7981P REV 1.0 不触发

楼主(2016-06-03):
故障如题,按开关无反应,适配器与电池电压正常。

拆机检测,发现电池插进去量到电压为零,应该是哪里短路。
开关按键处与电源管理芯片也无电压,应该是适配器与电池选择的电路有问题。

板号

上面的图应该是传说中的EC,听说它的程序容易坏。

应该是上面两个图的范围内问题。

EC

把这些小东西随手拍下来,查查功能。

这个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貌似也没供电。

这个应该是充电管理的,这芯片也没供电。

这场管测到的GDS都有19V,这就纳闷了。  故障和这管子有关联。

这两个是同伙。

查到这里电容对地有短路。

按顺序来,摘掉PD303 上面最左边的电容不短路了。

就这小东西,拆下来量短路了。

然后这机子就能开机,就没然后了。

网友:
大短写这么复杂

网友:
大短路弄这么复杂的也是醉了

网友:
。。。以为是程序坏,搞了半天是大短,晕了

网友:
沉醉于你的图片解说中,最后才是元凶。

网友:
楼主是故弄玄虚啊一个大短都能说的长篇大论

网友:
修好挣钱就是好事..图来得还是可以

网友:
公共点短路,有JP点,

网友:
楼主真是人才

网友:
由此看出。。。纯属是上图骗分

网友:
楼主你真会解说

网友:
走了湾路学了知识

网友A:
为什么你们修个机器 就这么简单呢 而我 修个机器修一天 也搞不出头绪啊

网友:
呵呵。像素可以哦、。

网友:
短路弄得那么复杂,用手一摸不就完了

网友:
写的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大短嘛,不过帖子不错

网友:
搞复杂了,看到最后一个小电容。

网友B:
楼主说的是B+短路了吗?一般不触发的仁宝的主板,首先量B+

网友:
这么复杂    还是电容短路

网友:
大短路也没有必要大费周折啊

网友:
让人看着很捉急

网友:
短路还能这么修?好神奇。。

网友:
这是坑分的节奏啊。大短路而已,楼主用什么摄像头

网友:
短路最好修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jianqiandehuo

网友:
楼主这放大镜这么高级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 少走弯路

网友:
重要的是 过程 呵呵

网友C:
修机不看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B+短路了吗?一般不触发的仁宝的主板,首先量B+

不知道B+在哪

网友:
不知道怎么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机不看电流的???

没有电流表

网友:
搞的太复杂了

网友:
真真是挣足了眼球啊

网友:
这就是一个大短啊,公共点短路,只不过有时候不是大电流。以前也遇到过几次。就是没有待机,也不触发

网友:
我的天,大哥这个问题,我给你叙述简单点就是,G480有大短路,然后自己观察主板,一般大短路都是电容坏了!

网友:
乐在其中,呵呵

网友:
不就是电容短路嘛,还写得挺复杂,我晕!

网友:
楼主技术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B:
随便找到一组电源,如3V,5V或内存供电等等,在找到这组供电的上下场管,然后上管的5678脚就是接的B+。

网友:
B+呗拉低了 吧

网友:
看了半天还是个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到一组电源,如3V,5V或内存供电等等,在找到这组供电的上下场管,然后上管的5678脚就是接的B+。

多谢指导,测量B+的目的是什么?   B+不是指电池的正极?

网友:
楼主不直接烧机吗

网友:
这个大短啊,电流会很大的,

网友:
这才是高手有木有

网友:
这么多图片,我网速又不行,到了最后是电容大短。

网友:
我想要的是分数啊  分数 分数

网友:
也是醉了,一个大短发了这么多图片

网友D:
没有设备,也不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设备,也不会烧

该备个烤炉了

网友:
行  挺好的  修好了就是硬道理

网友:
一个短路写的这么复杂

网友:
技术可以,思路也是很清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什么放大镜呀?

地摊货,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机器大短 摸一下不就完了。。。我晕。。。

电都通不进,摸哪?  指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们修个机器 就这么简单呢 而我 修个机器修一天 也搞不出头绪啊

我也是有同感

网友:
这电容短   差点就看到了  保护灯闪    直接修    有点弯路

网友:
图片真给力

网友:
最后大短烧坏个电容我就笑了,楼主确实有才

网友:
是一个高手骗子来的  专门骗分的

网友:
说实话没看完  就知道大短路

网友:
楼主写了这么多,就是要说主板短路,没必要拍这么多图片吧。

网友:
大短搞的好像

网友:
楼主的思路呢

网友:
通病 ,屏线接口 19v电容易短路

网友:
纯属是上图骗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