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75-D3不触发

楼主(2016-06-03):
GA-P75-D3不触发,没有明显短路 ,但是我量3.3VSB只有几十欧的阻值 ,是不是短路了 不是太肯定  网卡声卡都拆了  还是一样

网友:
烧机大法看下电流是否偏大

网友:
有的板子几十欧是正常的

网友:
先不管几十欧   3.3 能不能测到   能测到就先忽略

网友:
估计南桥坏掉了

网友:
3.3vsb几十欧电阻正常啊,又不是RTC VCC阻值,不过如果你用电阻档量的只有几十欧就不太正常了。先别管它多少欧,看3.3VSB电压正不正常,有没有被拉低,不拉低电阻小也可以工作。对着电路图和时序修吧修吧。这板我也有,修不触发也跑过电路。记得把电池换一个或擦擦干净重新上上!或有奇迹!

网友:
看下电压正常不

网友:
确实不太肯定是否短路,, 先按不触发思维修一下, 先查待机条件  然后再触发条件看看。

网友:
判断是不是短路很简单,查5V的阻值  相差大就是短路了。具体的楼主可以给个图纸,我帮你看下

网友:
跟你说一下,这个板3.3VSB的阻值是90多欧

网友:
有图有真相,可以发几张实物图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