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dy,开机电流1.4左右

楼主(2016-06-03):
用的过程中死机,强关后就不亮了,北桥加焊过了,现象依旧
----------------------------------------

是AMD  独显  刷过bios了,还是一样,电流1.4然后1然后1.4 反复跳

补充内容 (2016-6-5 12:19):

----------------------------------------------------

6.5日更新

最后换桥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可以刷 BIOS

网友:
是AMD的么,焊北桥?,显卡问题的吧,先量量条件

网友:
刷了,还是一样,电流1.4然后1然后1.4  反复跳

网友A:
测内存的条件,应该没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内存的条件,应该没过内存。

确实没过内存 ,上不上内存电流都是一样

网友B:
AMD的,桥或显卡都有可能,加焊先,不行感觉要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桥或显卡都有可能,加焊先,不行感觉要换桥了。

恩,最后换桥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