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E440 故障为通电无显 放COMS电池可以开机

楼主(2016-06-03):
接到了一台E440机器故障为通电无显,单接电池的时候故障频繁一点,(单接电池开机,屏幕亮时马上按住开关键关机,这样来回测试,如果不亮 不用放COMS电池的电只需按住开机键20-30秒就会开机)

我的故障机器有两个状态

1.开机灯亮电流上不去

2.开机电流上到0.8 左右 不跑马 不亮

放CMOS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但是过过不了多少时间故障依旧

网上搜了一下 一大堆问题 有的说BIOS问题 有的说是南桥问题 有的说是EC问题 最后都是返修的多

我自己试了一下 建议大家别去刷BIOS直接加焊南桥少走弯路

因为网站上提供的BIOS 刷后有些过半个小时断电,有些开机慢 ,有些老是重启,找半天没几个好BIOS 浪费大把下载分

焊桥后 单接电池开机,屏幕亮时马上按住开关键关机 ,这样来回10次以上测试,放置半个小时 在重复开关机测试。

实在不行叫客户点不亮时 长按开机键20-30秒开机

网友:
这种故障rtc电路或南桥虚造成的多些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神笔之作哦..直接了当

网友:
不刷bios  直接加焊南桥的?

网友:
有多少客能接受要这样开机法呀

网友:
经验啊 ,学习啦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搞阿

网友:
长按开关几十秒,说明还是与EC相关啊?

网友:
最后还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好注意  不刷BIOS 直接加焊南桥 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黑胶的主板,直接加焊能有用?不烧掉才怪~

网友:
灌胶的加焊桥怎么把握温度啊,等戏珠融化就冒锡了

网友:
加焊南桥是不错的, 但是叫客服按20-30秒再开机 ,客服能答应吗。

网友:
桥重植一下多爽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放电后过两天就不行了,现在还在检查 ,这个机子EC是带程序的 刷BOIS没用 的、、

网友:
这样修不好吧

网友:
放下电就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