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T硬盘变38M啦,高手给解答一下用MHDD怎么恢复原有 ...
希捷1T硬盘变38M啦,高手给解答一下用MHDD怎么恢复原有容量

楼主(2016-06-03):
MHDD中有些命令可以对硬盘进行修复,故尝试INIT(硬盘初始化),RHPA(忽略容量剪切,显示硬盘的真实容量)和NHPA(将硬盘容量恢复为真实容量)后,重新启动电脑,通过PE分区工具diskgenius发现故障解决,硬盘空间恢复成了1T容量,这是网上找的求详细步骤?????
电脑

网友:
高手 大神 求解???

网友:
MHDD根本不可能!!!必须用指令!!!!!!!!!!!!!!!

网友:
更新固件试试吧!

网友:
进mhdd后,选择待修硬盘,直接用NHPA命令就可以就可以。

网友:
学习了!就是觉得底层指令具体都干了什么?

网友:
直接用nhpa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