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显示器通电无反应

楼主(2016-06-03):
新手,aoc tft19w80ps,电源板715g2824-2电源板输出电压是测任意一红一黑吗

网友:
测试输出接口,  有的上面写着那。再不行测试电容  好几个一样的 哪里

网友:
测对地组织

网友:
输出那有两个+5V红线,那另一表笔测哪,黑线吗

网友:
刚测了下给驱动板的输出+5V和GND没电

网友:
楼主还是找维修点吧,这不是一句话就能学会的

网友:
楼主看来是小白呀,还是先学习点基础吧

网友:
刚调到维修组,得学啊

网友:
谁有比较基础的资料给推荐个,现在只能是边干边学了

网友:
电源板上有几个元件显点发黑,不知道是不是坏了,周一上班给大侠们发下帮忙看看

网友:
调到维修组???这基础??按理说应该得有师傅带吧,这么瞎弄碰到220v电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楼主如果你有点基础就测后面的二极管吧,如果你没基础我建议你测下25V470或者 10V1000等电容的正极,黑表笔接地。

网友:
有输出线接口的啊  上面标明了  5V   和12V  是哪个脚

网友:
你说的“测任意一红一黑”,,,真的理解不了

网友:
楼主是客户吗?直接送修好了

网友:
楼主上个图,大伙给你标出来。  注意安全,接地也分热地冷地的。

网友:
按照楼主目前的水平,会计有难度,还是送修吧,生命可贵啊。

网友:
看一下电源板有没有输出5V   驱动板开启信号3.3有没有出来

网友:
有一些是12v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