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网星ATX-3000 通电 就启动 什么问题?

楼主(2016-06-03):
    一直都在正常使用的长城网星电源   忽然发现 通电不用触发就 启动了,并且  黄线 高达17V    红色 高到7V    橙线 4.8V   但是 在主板上还能正常使用,,,就是关机风扇还装 ,,,求大师指导一下   第一次遇到这样问题。

补充内容 (2016-6-10 22:39):
图在18楼   大家去看一下

网友A:
检测下 辅助电源 跟 绿色相连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下 辅助电源 跟 绿色相连的电路

范围有点广~~~~

网友B:
楼主还是先说一下电源的主要IC是哪些??

网友C:
7500的一脚接地电阻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先说一下电源的主要IC是哪些??

长城常用的  IC  7500    339    PA10A4

网友:
引用 网友C:
7500的一脚接地电阻变大了

变大 不是更加难启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检测下 辅助电源 跟 绿色相连的电路

今天查了 没发现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今天查了 没发现问题

干脆直接短接光耦的12脚  再查查电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脆直接短接光耦的12脚  再查查电压看看

短接 1. 2脚??会炸开吗?

网友E:
电压高到这样还不保护,339的电路很不正常,估计是绿线启动部分的元件有问题,查其电路的三极管及旁路,再查7500的4脚电压是否在3V以上,如果是先查芯片的1脚反馈电阻阻值,待阻值正常后更换7500芯片(芯片不能截止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压高到这样还不保护,339的电路很不正常,估计是绿线启动部分的元件有问题,查其电路的三极管及旁路,再 ...

关注您很久了~~只要您进来了~~估计这个电源能修好,明天我测试数据  后留言   希望继续关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压高到这样还不保护,339的电路很不正常,估计是绿线启动部分的元件有问题,查其电路的三极管及旁路,再 ...

7500B  4脚电压 是0.5 2  V      1脚电压是0.67v

网友:
今天 是节日 没人看见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7500B  4脚电压 是0.5 2  V      1脚电压是0.67v

7500的4脚电压不正常呀,通常339芯片是检测对比那几个输出电压的(12V、5V、3.3V等),当检测到高电压时339的2脚应该输出高电平,也就是输出3V以上的电压到7500的4脚,7500芯片再截止输出(8、11脚无输出波形)。先检查一下你的表的电池是否电压正常!如果正常就测7500的13-15脚是否有输出5V左右的电压到339芯片的3脚,测一下339各脚电压并记录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7500的4脚电压不正常呀,通常339芯片是检测对比那几个输出电压的(12V、5V、3.3V等),当检测到高电压时3 ...

我检查一下我的万用表  ,,,稍后 把芯片每一个脚电压附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7500的4脚电压不正常呀,通常339芯片是检测对比那几个输出电压的(12V、5V、3.3V等),当检测到高电压时3 ...

这个是今天测试的  我电压表 200V 档 有问题  我都是用20V 档测试的

网友:
上图了,在18楼  ,

网友:
大师 看见了吗?

网友F:
黄线不是17V吗  都变低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黄线不是17V吗  都变低了吗

之前用200档测试,  可能万用表200档 有问题了

网友G:
表有问题?这得常校正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今天测试的  我电压表 200V 档 有问题  我都是用20V 档测试的

339芯片的11、13、14脚电压正常一般在5.27V、5.23V、4.88V左右,7500和339其它脚的电压基本正常,就查339的11、13、14脚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今天测试的  我电压表 200V 档 有问题  我都是用20V 档测试的

看清楚右下的电路图,如果能看懂就会修了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digest%26digest%3D1

网友H:
查339及VCC供电问题:
先查找339供电脚3pin:vcc周边电路。
如果没有问题,测量pg信号13pin是否正常。
这两个都正常。就是339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表有问题?这得常校正才行

20档位还是正常的    。。。。重要的是 我不会修整~~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清楚右下的电路图,如果能看懂就会修了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9604 ...

红线部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查339及VCC供电问题:
先查找339供电脚3pin:vcc周边电路。
如果没有问题,测量pg信号13pin是否正常。

339  应该没坏   这个电源 通电之后 都是正常使用的

网友:
开关机部分及339芯片的11、13、14脚部分的电路,如果你看不明白,就只有按图上的元件采用替换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39  应该没坏   这个电源 通电之后 都是正常使用的

339现在还说不好有没坏掉!你这个能通电就判断正常实在无语,13脚的PG电压还没有呢!!你搞正常11、14脚的电压后,看13脚有没正常的PG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339现在还说不好有没坏掉!你这个能通电就判断正常实在无语,13脚的PG电压还没有呢!!你搞正常11、14脚 ...

通电后正常使用~~~~通电后 正常使用   还不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339现在还说不好有没坏掉!你这个能通电就判断正常实在无语,13脚的PG电压还没有呢!!你搞正常11、14脚 ...

我今晚跑一下线  实在不行  我替换掉339

网友H:
首先要说明的是你的万用表测不准,真要是那么高电压的话,你的主板早就烧坏了。
3脚供电电路有问题:
查其相关电容,电阻,二极管。
D34二极管虚焊,也会出来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今天测试的  我电压表 200V 档 有问题  我都是用20V 档测试的

7500一脚电压太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今晚跑一下线  实在不行  我替换掉339

最好先解决通电自动开机的问题,其主要在Q7、Q8及其旁路元件,也就是开关机控制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先解决通电自动开机的问题,其主要在Q7、Q8及其旁路元件,也就是开关机控制部分

现在 这个电源就是通电开机问题    其余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首先要说明的是你的万用表测不准,真要是那么高电压的话,你的主板早就烧坏了。
3脚供电电路有问题:
查 ...

我去查一下 D34

网友:
引用 网友H:
首先要说明的是你的万用表测不准,真要是那么高电压的话,你的主板早就烧坏了。
3脚供电电路有问题:
查 ...

找到D34了~~虚焊 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