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奇葩 n5010开机不显

楼主(2016-06-03):
故障:开机不显。最近开机不显的机器特别多   三四台虽说型号不一样但是故障都是一样的  难道天气太热  显卡罢工了麽?

原故障是开机不显   刷BIOS之亮了  结果进桌面时重启   换硬盘   灰屏   进pe有时候能进   有时候不能    本来以为显卡  加焊  还是一样  测其屏供电都正常  我日  没脾气了   抱着机器找大神去了  没有带键盘  下去通电一切ok   妈的见鬼了   回来发现又不行了   难道是键盘??换上一个拆机的键盘上去 故障依旧好吧再去找大神 [这里说明一下  由于戴尔电源插头带自检  上可调电源必须得摁f1跳过才行  摁下f1就灰屏   用USB键盘正常   }最后把自检关闭了才正常   各位想说点什么?????加分谢谢

网友:
还是bios不好用? 没多换几个bios试试

网友A:
啥意思 键盘还是坏了呗

网友:
这个能关自检的?第一次注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 键盘还是坏了呗

没坏  换个新的还是这样  感觉是ec

网友:
遇到过 键盘 硬盘都出问题的

网友:
多谢 楼主分享经验啊,谢谢 学习啦

网友:
带自检,没听过

网友B:
应该你是吧电源报警F1这个取消了吧,应该还是BIOS

网友:
好像还是bios问题

网友C:
没有多找几个BIOS刷上测试一下吗

网友:
再刷个 BIOS吧

网友:
是你的dell 转接头,不行,

网友:
话说这个报警怎么关

网友:
慢慢折腾没办法

网友:
非原装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你是吧电源报警F1这个取消了吧,应该还是BIOS

usb键盘都没事   作何解释呢  浩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多找几个BIOS刷上测试一下吗

刷了6个  故障都一样    会不会是e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