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发锋锐K42 不显示

楼主(2016-06-03):
最近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台笔记本  清华同方锋锐K42故障时外接正常 内屏故障是刚开机什么也不显示灰屏等启动到显示WINDOWS界面时上边有三分之一能显示出来进系统后有成了灰屏 刚开始以为是屏的问题 换了一个故障一样这款机器是集成显卡的 用风枪加热了一下也没有什么作用  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的给个思路  屏线应该不会出这种问题吧

网友:
集成显卡北桥也可能出现

网友:
修好了  屏线有断线  接上就好了  以前还真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