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ir 进水

楼主(2016-06-03):
昨天来个苹果  air  说半年前进水了,打开一看没有想象的糟,可能时间长了 自己干了,屏线附近有水印,屏线有两个脚烧黑了,拔下屏线,量对地阻值,不短路,其他电感也正常,把屏线简单的处理一下,绝缘,在插上,对地没有短路,上电,嘟,亮了,看来捡到了,刚想高兴,屏线除冒烟了,赶紧断电,一看两个脚彻底烧没了,看来只能重新飞线处理了。不接屏线,看机也听到了嘟的声音,看来没事啊。对照图纸剪断一边数第二根,直接连主供电,开机暗屏,量主供电,0v,继续往前找,找到了一个保险,F7700,烧了,换一个好的上去就行了。还是比较幸运的,其他的地方没事,修的揪心啊,吓死我了,啊,,,献上图纸点位

_820-00165 051-00385.rar

网友A:
苹果机器 我都不敢碰 上面黑乎乎的也没点位,造价又高,不敢乱来。看到别人修苹果机器真是羡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机器 我都不敢碰 上面黑乎乎的也没点位,造价又高,不敢乱来。看到别人修苹果机器真是羡慕啊

胆大心细  就是干

网友:
不用害怕,修的多了就好了,不粗楼主最后还是修好了。

网友:
话是这么说啊,只是心里没底 要是吧故障扩大了就麻烦了

网友:
呵呵,冒烟能不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机器 我都不敢碰 上面黑乎乎的也没点位,造价又高,不敢乱来。看到别人修苹果机器真是羡慕啊

原理一样 修的多了自然就理解了

网友:
苹果的屏线怎么那么不堪?就一捆线这个样子么?

网友:
楼主这air是A1466吧? 还算较新的这款

网友:
苹果的 很难修的 这都有图纸啊

网友:
算你幸运!!!

网友:
高手哇  就是厉害

网友:
又可以出去打两炮了

网友:
楼主好运气啊

网友:
苹果就是来凑电脑热闹的,做工可以卖高价。品牌溢价早就高价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