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UK Z2拆机图解教程

楼主(2016-06-03):
联想ZUK Z2拆机图解教程

  ZUK Z2是联想ZUK发布的一款小屏旗舰手机,联想ZUK Z2配置方面,采用5英寸1080p显示屏,搭载骁龙820处理器,内置4GB内存和64GB机身存储空间,提供前置800万像素+后置1300万像素摄像头,电池容量3500mAh,支持双卡双待全网通。联想ZUK Z2做工如何呢?下面我们通过联想ZUK Z2的拆机来一探究竟吧!

联想ZUK Z2拆机 图1

  联想ZUK Z2拆机工具:螺丝刀、电热吹、吸盘、翘棒等工具

联想ZUK Z2拆机 图2

  联想ZUK Z2拆机方法/步骤:

  1、拆机前先将ZUK Z2关机,然后使用卡针取出右侧面的SIM卡托,SIM卡托可以同时放置两张Nano-SIM卡,虽不支持TF存储卡扩展,但卡槽进行了防呆设计。

联想ZUK Z2拆机 图3

  2、联想ZUK Z2 2.5D玻璃背板不可拆卸,通过胶黏的方式固定在中框上。

联想ZUK Z2拆机 图4

  3、玻璃背板上摄像头位置。

联想ZUK Z2拆机 图5

  4、中壳通过螺丝的方式进行固定,机身顶部与底部的中壳是天线信号溢出的通道。

联想ZUK Z2拆机 图6

  5、ZUK Z2机身顶部的中框用来信号溢出,前置摄像头模组也粘贴在中壳的背面。

联想ZUK Z2拆机 图7

  6、ZUK Z2底部中框、一体式音腔扬声器特写。

联想ZUK Z2拆机 图8

  7、ZUK Z2的电池排线通过金属片进行固定。

联想ZUK Z2拆机 图9

  8、ZUK Z2的电池通过两根无痕胶与中框进行固定。

联想ZUK Z2拆机 图10

  9、联想ZUK Z2采用3500mAh容量的锂离子聚合物电池。

联想ZUK Z2拆机 图11

  10、联想ZUK Z2框架特写。

联想ZUK Z2拆机 图12

  11、联想ZUK Z2的L型主板特写。

联想ZUK Z2拆机 图13

  联想ZUK Z2主板正面芯片组。

联想ZUK Z2拆机 图14

  联想ZUK Z2主板背面芯片组。

联想ZUK Z2拆机 图15

网友:
  12、底部USB Type-C接口特写。

联想ZUK Z2拆机 图16

  13、联想ZUK Z2 三星1300万像素后置摄像头特写。

联想ZUK Z2拆机 图17

  14、底部的印刷电路集成了振子、麦克风、3.5mm耳机孔。

联想ZUK Z2拆机 图18

  15、接下来拆下联想ZUK Z2按键部分。

联想ZUK Z2拆机 图19

  音量键及锁屏键特写。

联想ZUK Z2拆机 图20

  联想ZUK Z2 U-Touch键特写。

联想ZUK Z2拆机 图21

  U-Touch键指纹识别模块特写。

联想ZUK Z2拆机 图22

  16、内存及处理器封装特写。封装上层为三星电子的4GB LPDDR4内存芯片,下面一层为高通晓龙820平台芯片。

联想ZUK Z2拆机 图23

  17、闪存特写。联想ZUK Z2 64GB emmc 5.1闪存。

联想ZUK Z2拆机 图24

  18、快充IC特写。

联想ZUK Z2拆机 图25

  19、联想ZUK Z2拆机到此结束!来张拆机所有部件汇总图。

联想ZUK Z2拆机 图26

网友:
做工好像还不错

网友:
联想的做工还可以

网友A:
牛,刚出就有解剖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刚出就有解剖图了

这款手机性价比还不错 不到2000

网友B:
看样子联想出好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联想出好东西了?

对  是个手机不到2000

网友:
想入Z 2,等待小白鼠终....

网友C:
撸主拿的工程机?不是Pro?

网友D:
现在的手机几乎是清一色的直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手机几乎是清一色的直板!

大屏 直板现在的主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撸主拿的工程机?不是Pro?

这个应该是转发的吧

网友E:
没看见820的CPU   继续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看见820的CPU   继续拆

和存在一个里面 内存在上从  CPU在下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