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这样修的很坑吧

楼主(2016-06-03):
    上次发了维修CPU供电的贴子后以为很受欢迎,没想到两下就沉了,有点打击……
    这次发个贴一来主要是有个不明白想问下大家,免得有人认为我无事乱发贴问。还有一个当然希望此贴对大家有借鉴意义。
   话不多说,有个啰嗦的客户拿电脑来说一时可以开机,一时不能开机,但大多数不能开机……
    拆开来看,是P45的主板,而且应该是杂牌或山寨的,印着什么Intel的。
图纸不想修的,但客户说价钱好商量,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
诊断卡一插上,就按开关。发现可以触发,复位都有了,
但不跑码(开始没信心修,没拍照)。只能测内存、桥(MOS管)、
CPU、复位的电压,都正常。只有按下桥,看有没虚焊,
好像有点反映了,呵呵还跑码了21。有点信心了,想刷手上技嘉P45P35BIOS刷之前跟他报下价,晕死,还说价钱好说,又不想换板,算了不修了。(BIOS没刷成)
客户又在那里啰嗦了,原来上家也不修他的,他怕我不修才说价钱好说……
一个大男人还这么啰嗦。
   突然听到客户啰里啰嗦地说有几次发现能开机但时间都慢了很多……
   心想是不是32.768晶振的问题,讨多10元,说好了修不好人工费20元。
呵呵反正不用我动手,换个晶振看看,

如图
真的很坑,结果神奇亮机了……
各位应该知道我的问题是:个人理解32.768K的作用是保存时间和触发用的,怎么跟跑码有关系?是不是没打到问题,可能很快就返修?
  发贴不易,很久没发了,辛苦大家动动手,加下分,谢谢

网友A:
语言组织好乱,一会压桥有反应,一会说刷bios,却搞到晶振上面去了

网友B:
语言确实没组织好,到底搞好收了多少钱..

网友C:
按下桥能跑码,不是桥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语言组织好乱,一会压桥有反应,一会说刷bios,却搞到晶振上面去了

不好意思,没刷成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下桥能跑码,不是桥虚了

问题是换32.768好的,桥可能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语言确实没组织好,到底搞好收了多少钱..

40,是不是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是不是少了?

不少了吧
估计对方也不网购吧
同类二手板才多少钱啊

网友:
那个晶振 管开机电路的哦

网友:
那你事先没有测过晶振有没有电压吗?直接就换晶振吗?

网友:
按一下桥跑码了,为什么想到要去刷BIOS却不是桥虚焊呢?

网友:
有可能会返修  你换32.768  有可能热到桥了

网友E:
这个问题不能报低了,而且不能当场就让他拿走,多测试,没问题了,再让他拿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不能报低了,而且不能当场就让他拿走,多测试,没问题了,再让他拿走

这是正解,可能他修的这个还会返修

网友:
是不是本来就是晶振的问题呢  在你压桥的时候碰到晶振所以主板就跑码了

网友:
应该就是晶振的问题吧   在你压桥的时候碰到了晶振然后主板就跑码了   这些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晶振有压差吗?估计会返修的  不稳定的机子我一般都给他搁上一两天  如果没问题才叫客户取

网友:
修不好人工费20元我们这里一文钱没有。这个晶振会影响跑码到是挺有意思。不过检查顺序也应该是rtc模块,有波波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