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低端G480

楼主(2016-06-03):
G480  LG4858L  11326-1 二代U ,CPU 集显坏,加电无显。断集显供电可屏蔽集显成单独显。如图:

另附上此板集显供电发出的正确时机。在内存自检通过后瞬间。

黄线内存AD寻址  绿线BIOS CS#    最后集显供电

时序概览:

网友:
楼主这个波不咋看的懂,应该是过了内存集显供电就出来了吧

网友:
好牛X  看不懂

网友:
是呀,前4张是标准顺序,后来的操作不当顺序乱了

网友:
牛  示波器用的好  学习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就是断开cpu的集显供电 单独用独立显卡呗 为啥不换个cpu

网友B:
怎么看不懂 啊 能详细讲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就是断开cpu的集显供电 单独用独立显卡呗 为啥不换个cpu

换任何其它板子断集显供电都不会亮机或掉电。只有此板行,可说是奇葩 ,觉得有意思所以发出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不懂 啊 能详细讲下吗

黄线内存AD寻址  绿线BIOS CS#    最后集显供电。第一到第四为标准时序图,第四张是概览。
从上至下

网友:
应该是过了内存集显供电就出来了吧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 谢谢楼主解答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任何其它板子断集显供电都不会亮机或掉电。只有此板行,可说是奇葩 ,觉得有意思所以发出共享

我也这么觉得 所以才问你为啥不换cpu

网友:
楼主断集显供电仅仅是断开电感啊?

网友:
好奇怪的板子, 不知道还有这回事, 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都没有用过示波器,看不懂,楼主把集显电感拆了就可以了

网友:
恩   看图说话

网友:
从示波器的第五张图看到,集显出来工作N次后BIOS的片选才有波形,那为什么有的集显没出来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太深看不懂的

网友:
有示波器修起板子来就是方便。

网友:
来自: 上海
波波用的不错

网友:
会波波的就是牛逼啊

网友:
断集显供电这个思路很新奇

网友:
很好的工具

网友:
楼主厉害玩示波器的

网友:
示波器不会玩儿啊

网友:
看不明白的。

网友:
断集显用独显,头一次看到,断独显的就多了

网友:
我有个1102E,不怎么会用,你这波波是好,也会用

网友:
学习了!在仔细看看!

网友:
给楼主一个赞,但对这台机这个方法根本没什么大用处,G480的CPU坏集显的少之又少,其它原因引起没集显的又根本不亮机;如果是470的能这样,就会给搞维修的带来可观的收入。

网友:
别的机了断集显不行吧,你这个应该是个例。

网友:
高清大图。。奇葩。。。集显供电没有也能显示。。

网友:
应该是CPU的集显坏了,怎么不换个CPU试试

网友:
{:4_116楼主真厉害

网友:
示波器用得不错

网友:
只有这个板子么?

网友:
没遇见过,还能断集显供电,见过有的本,集显供电电感压根没有,同行注意下,我也不明白

网友:
太高深了,有点不懂 不过一定是有屏蔽集显的方法的,只是英特尔没放出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