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88t主板触发就保护

楼主(2016-06-03):
m4a88t主板通电就掉电,拔掉cpu12v不掉,但是打cpu供电各对地都正常,cpu四组MOS管也无异常。不知如何下手这种开机就保护的板。

网友A:
肯定还是管子有问题,你下管也记得看下,看下GSD都量一下,要不你就打下CPU对地阻值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还是管子有问题,你下管也记得看下,看下GSD都量一下,要不你就打下CPU对地阻值怎么样

vcore对地445  上管G极对地745   下管G极对地562。 要取下来量吗?

网友B:
保护的话   你测一下ATX的绿线 看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来判断是电源保护  还是主板保护

网友C:
有的MOS管子在主板上测量不出来。我就遇到过一次,修死人了。最后试试拆了两组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MOS管子在主板上测量不出来。我就遇到过一次,修死人了。最后试试拆了两组好了的

意思是让我直接换管子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保护的话   你测一下ATX的绿线 看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来判断是电源保护  还是主板保护

谢谢版主提点,这就去量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谢谢版主提点,这就去量下。

绿线电压已拉低,只有0.2v.就是主板上的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绿线电压已拉低,只有0.2v.就是主板上的事。

你测下12V对地阻值多少,可能电容有问题也可能的,还有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下12V对地阻值多少,可能电容有问题也可能的,还有芯片

12对地800多

网友:
可能CPU有问题

网友:
我遇见过CPU坏的会引起,如果没短路尝试刷BIOS,这种一般是跑马掉电的软故障

网友:
一般都是主板CPU供电那边的保护  芯片周围的保险2R2量下

网友:
呵呵,果真是高手,小生佩服!

网友(2017-08-11):
一组一组拆,还有虑波电容也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的话   你测一下ATX的绿线 看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来判断是电源保护  还是主板保护

求助一下  it8728f和绿线连接的是第几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