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数字灯,大小写灯都亮,但内外接不显

楼主(2016-06-03):
求助求助

联想E47A数字灯,大小写灯都亮

就是内接外接不显,显卡换过,屏换过,屏线检查过,供电也查过

没思路了,问问各位大神接下来怎么修

网友:
屏的信开启号,时钟等等。。。。。     都检查一遍~~~~~

网友A:
那么显卡到屏接口的信号有没有转换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显卡到屏接口的信号有没有转换芯片?

没有,直接到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直接到显卡的

那么数据线打值都正常不?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暗屏,看看屏接口条件

网友:
我手上有台,是屏接口转换电路少个15,可以从下面飞个线到上面去,具体看图纸

网友:
我手上有台,是屏接口转换电路少个15v电压,可以从下面飞个线到上面去,具体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暗屏,看看屏接口条件

不是暗屏呢,EDID都测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有台,是屏接口转换电路少个15,可以从下面飞个线到上面去,具体看图纸

屏接口哪个转换电路?麻烦说下信号名称

网友:
还是显卡周边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屏接口哪个转换电路?麻烦说下信号名称

看到图片上,我画的吗?我就是这么修好的

网友:
查查显卡周边电路,各个小供电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图片上,我画的吗?我就是这么修好的

你那个是无屏供电吧。不上屏会有EDID吗,我这个EDID都没有,更别说屏供电了

网友E:
楼主修得怎么样,我手上也有一台跟你故障一样的,没思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得怎么样,我手上也有一台跟你故障一样的,没思路了

无良芯片商家买的坏的。又买了一个新的显卡换上好了

网友:
看到结尾我笑了,这种事果然很郁闷

网友:
哪家买的坏芯片,支持楼主曝光,省得再害人

网友(2016-07-03):
楼主在哪买的芯片。我买2个测试的都不行。故障和你的一样。  是买全新的吗。还是改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良芯片商家买的坏的。又买了一个新的显卡换上好了

毅力不错~看到下面越来越没谱~还有这种斜事~还是芯片的问题~给力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