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19B150N没反应

楼主(2016-06-03):
症状:待机电流为0.02A,按按钮没反应
配置:屏的型号是M185XTN0 1.0。
维修过程:
一、        W25X40刷了两个程序都还是老样;
二、        订了一块好板,对换W25X40,好的板行,原来的板还是不行;
三、        那就是24C16WC的问题,对换之后,好的板不行了,原来的板出现不接外接信号正常,接了外接信号暗屏。是没接触好,接好之后亮了。
四、        那就证明,插上电源没反应是24C16WC里面程序的问题。刷了程序之后好了。

经验:如没反应是24C16WC的问题,如接信号暗屏是W25X40的问题。

网友:
一般无信号这些都是2M的出问题吧

网友:
这个显示器 多出的故障就是接VGA  无信号  24还没见过坏得

网友:
一般是25程序坏的,。。。、

网友:
多数25里面的程序爱坏,这回又长了经验了

网友:
24,25是驱动板的两个EPROM芯片是吧。  要是能有图就好了。  24控制MCU,25控制图像处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