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一下 大家修电源的时候 用什么做假负载

楼主(2016-06-03):
如果可以的话 给个淘宝连接
实用就行

网友A:
要看具体的电源,常见的ATX电源中各输出端一般都接有负载电阻。
检修时一般不用再接负载,但要注意的是,对于烧初级功率管的电源,应该在220V交流输入端串入灯泡,以免爆管。
正常后,直接上主板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27.cnl7fh&id=532039159718&ns=1&abbucket=1#detail

这个太高大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具体的电源,常见的ATX电源中各输出端一般都接有负载电阻。
检修时一般不用再接负载,但要注意的是, ...

师傅你有没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不上负载的时候  电压有时不太准
或实测有负载的时候 会自动重启

网友C:
我一般用灯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用灯泡,,,,

你是指12v的车灯吗

好像有好几种H1-7

听说很容易击穿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指12v的车灯吗

好像有好几种H1-7

多准备几种就行了,,,,

网友:
最好的负载还是电脑,自己搞台大功率的电脑,修好电源后直接上机   打游戏,这样休闲了自己,也测试了电源,一举多得,电源这个东西要测试动态负载,不然也达不到完美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一个假负载,不过成本已经可以买一个不错的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