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8H67-M REV. 3 .00

楼主(2016-06-03):
                     这个华硕P8H67-M  REV3.00,CPU、内存都换了,BIOS也刷了。USB供电也有,供电5V正常,阻值580欧姆也没用短路。
可是不知道从哪开始,可是不知道从哪开始?  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A:
这个是通病主要查USB_OC#这个信号看是否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主要查USB_OC#这个信号看是否是3.3V

因为有好几根USB_OC信号。是不是从USB5V这个线路连接的USB_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