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0j (x550jx)进水后显示没有独立显卡750

楼主(2016-06-03):
今天接收一台华硕f50j 板号X550jx 2.1 顾客反应是玩游戏卡,这台是I5CPU加750独立显卡,结果看了下电脑设备管理没有显示独立显卡只有集成显卡4600,细问了下顾客说有一次进过一点水,檫干了就可以用了 ,就没在意,打开机目测了下 有明显进水。CPU下面的电容有明显腐蚀。还有VGA接口处也有。留下机子用洗板水清洗吹干。开机还是一样。好吧觉得可能是BIOS出错了,到论坛下了一个 结果电流上到1.00不亮了,还好备份了原机刷回秒开,不过还是没有独显。好吧开始查线路把。估计是显卡哪个电压没有出来,经过我的不懈努力终于发现散热铜管下的1.0V电压没有转换出来,这个是经过一个6脚的控制管的(Q7704),不知道什么型号先不管了短接下再说吧。电压出来了,还是没有独显。再查吧。找遍了也没有图纸,还好我们强大的饼哥发了一份点位图(感谢饼哥), 这个脚电压只有1.0V左右这个脚控制型号应该在3.3V左右,继续追查,

发现这个D7703 这个脚和D7707通的 应该是接到一个固定电压的,翻转了下点位图发现还有个Q7820这个6脚的芯片,结果惊喜就在这里了,这个芯片也有明显氧化,旁边的小电阻也是,用神奇药水洗过之后,这个电压出来了居然有12.8V再测Q7704 那里电压也出来了,装上硬盘开机,哈哈显卡出来了。

最后附上BIOS x550jx 2.1 f50 独立显卡750

网友:
有分的话就给你家

网友:
光说不练的啊 兄弟  点那个评分

网友A:
这点位图没信号的名称有点看不懂,你这个1V电压是给那个供电的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点位图没信号的名称有点看不懂,你这个1V电压是给那个供电的楼主

显卡哦   就在显卡边上的一个6脚的管子转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哦   就在显卡边上的一个6脚的管子转换的

恩恩,我还以为是外置加了一个独立显卡750呢

网友:
兄弟真细心啊

网友:
真有耐心啊

网友:
现在分不好赚,在这里回复混1分,请楼主见谅。

网友:
华硕的机器没点位就难整

网友:
希望可以下下来试试

网友(2016-07-08):
我这个也是这里进水了,刷一下独显出来了驱动黄点,我这里3脚有12v,但2脚2.9v感觉不正常?楼主分享下图纸啊,我看看下那个管子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
那个位置确实是容易进水

网友:
把点位图也共享一下!

网友:
进液的就是要细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