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S报错36什么问题

楼主(2016-06-03):
苹果4S报错36什么问题  DFU也试过一样报错36

网友:
手机不是太懂

网友:
换个固件,换个电脑试下,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A:
进度还没开始,估计是电脑、连线、软件或固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度还没开始,估计是电脑、连线、软件或固件方面的问题

你所说的电脑,数据线,固件都已经更换过,还是一样报36

网友:
没见过报错36的问题。修好了麻烦告诉大家一下。

网友:
无从下手,太不好修了

网友:
看着数据线不像原装的啊,还是从源头查起

网友(2016-07-15):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有个是自动重启,还没有修好。。。

网友:
换原装线试试

网友:
这个代码不常见

网友:
你这个报错进度~~~~有点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