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不能开机故障,12v自动加电

楼主(2016-06-03):
修一块P7H55华硕大板,没什么外伤,快递过来,用户说usb不能用,但到手接电很奇怪的现象:
加电后,电源风扇不转,12v供电却有。诊断卡上12v指示灯亮,主板待机灯也亮。不能开机。
测量主板绿线对地为200欧。反向测试不通
暂时没空排查问题,没
。望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usb不能用
电源风扇不转

网友:
放个电 刷个BIOS 要先做一下的

网友:
加电后!!!你主板是有触发还是没触发?只测12v供电吗?其他的电压没测?
有12v,电源风扇不转,那就是电源坏。
有可能只有电源风扇坏。
换一个电源试试,再说其他

网友:
先放电,后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