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速修HP 6910P-- 不提倡的维修手法

楼主(2016-06-03):
先说明: 维修更应该 按原设计修好 ,
不过有些时候避开某些设计 ,飞线解决问题,
保证稳定效率也是维修中很常用的手段之一 。

机器型号 :HP6910P
版号 :
故障 :机器插电自动开机 ,自动关机。
简单拆机维修:
根据经验先测开关开关电压 为1.1V左右
查该路电压相关元件有  U5非门 、D76 等相关元件 (不上图了可以对照图纸看下),
测量ON/OFFBTN_KBC# 、ON/OFFBTN# 均为正常的3.3V

简单分析下U5 F  :待机ON/OFF#上拉为3.3V的高电平 触发瞬间拉低ON /OFF#,
U5F的 12脚 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 ,导通Q70,
拉低ON/OFFBTN_KBC# 和ON/OFFBTN# 触发动作 分别到EC 和桥 。
这个机器本身拆机就相对较慢 ,且客户催的紧,索性直接 飞线解决问题。
操作如下 :1 断开开关脚位和ON /OFF# 的连线
                  2去掉Q70
                  3飞线开关排线 4脚到R536 2端

开机正常触发 测试稳定后装机(以上操作只需拿下键盘即可)。
                                     -----天意wx

网友:
是呀,有些时候就得另寻思路

网友A:
赞,只要能稳定,何乐而不为,维修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只要能稳定,何乐而不为,维修时间就是金钱。

技术和经验有不同的出发点

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
飞线是可以的,这些也只是起转换缓冲的作用。

网友:
只要修得好,有什么提倡不提倡的是不是

网友:
一般的机器开关都是直接到ec的很少有这种设计的

网友:
对的修好稳定就好

网友:
开机电路改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要多发哦

网友:
之前遇到t40的主板也是直接飞线io发送给南桥的BTN

网友:
能按照原来设计维修好最好,紧急情况使用一些技术手段也可以...老机器不值钱了,拆装都要搞很久...记得3g卡槽下的lm393是此机器的通病!

网友:
不管用什么方法 能解决问题才是最关键【的……

网友:
这应该只是开始吧    成为蜘蛛精的开始   哈哈哈     玩笑话   !

但是这种思路,应该是很好的,维修嘛!只要能让机器正常工作,客户满意,方法还是在于我们自己。(虽然我还只是一个菜鸟!哈哈)

网友:
看天意版主的帖子总是那么意味深长。

网友:
老师直接把问题秒杀了

网友B: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有点看不懂解释一下
天意wx
原理很简单 就是一个开机线路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有点看不懂解释一下
原理很简单 就是一个开机线路

网友:
看来是正规军出身啊

网友:
速度搞定,技术不错

网友:
速战速决 楼主 快准狠

网友:
楼主说的对保证稳定效率

网友:
快速维修的捷径方法。

网友:
解决问题速度的同时,降低返修率

网友:
同意,这样强制拉信号。有点像西医治病,治标不治本。

网友:
版主 加权限了吗

网友:
好啊,不管怎么样,修好就行啊

网友(2019-06-05):
维修需要的就是干劲啊,必须干劲十足才行。。。。。。。。

网友:
能修好稳定攻能正常其它都是浮云。

网友:
版主威武,时间就是金钱。前提是稳定就行

网友:
大佬级别维修

网友:
正常啊,现在老机器那种GB的南桥 ,RTCRST漏电直接3V短接,可以用就好,换桥太麻烦

网友:
90块钱的主板 还修。。。。。。。。。。。。。。。。。。。。。。。。。。。。。。。。。。。。。。。。

网友:
只要能稳定,何乐而不为,维修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谢谢版主的分享,小白先收藏学习了

网友:
知道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