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75-V EVO RVE:1.01复位灯闪

楼主(2016-06-03):
         今天很无聊,把之前客户换新板剩下来的旧板来修修,毕竟这板淘宝卖的挺贵的,就是这块华硕F1A75-V EVO了。
实地的老规矩,第一步先打值,正常。外观没问题,接着插上诊断卡,上电开机,看到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好吧!按时序来,先测内存1.5V正常,然后测VDDA2.5V正常,这个电压在CPU座旁边的保险电阻可以测到,再测CPU供电,0V,不正常,总线0V,桥1.1V,时序是有CPU供电再有总线供电,那先修CPU供电吧!期间拿下CPU测有0.5V,上U就0V。
         好吧!去论坛下个点位图吧!打开找到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是EPU  ASP1000C ,测芯片第四脚供电脚2.3V,不正常,再测21脚开启脚也是2.3V不正常啊!正常为3.3V,接着找来源,找到一个八脚芯片,型号是UP7704, 看到电源管理芯片供电,开启电压受控于它,打开UP7704的PDF,测其条件,3脚供电5V正常,2/4脚开启5V正常,6脚输出2.3V不正常,这脚是控制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开启脚。由于手头上没有这个型号的芯片更换,找一个RT9018B代换上去,不上U上电测CPU供电有0.8V,比之前的0.5V高了,但是诊断卡复位灯还是闪闪的,可能没上U吧!好了,上真U测试,点开关,嘿,跑码了。。。。。此机修复,小弟写的不好,请大神们多多指点。多多加分!谢谢!!

网友:
不错,分析很准,技术好

网友A:
没有点位图基本就抓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点位图基本就抓瞎了

那只能找芯片定义和跑线了

网友:
多谢LZ的宝贵经验!

网友B:
楼主你说的EPU这个芯片供电脚也不正常啊,换完那芯片就好了开启和供电?

网友:
感谢分享~收走了

网友:
看来有时候搞不出换CPU八角

网友C:
楼主你修好开启   主供电也正常了???是这么理解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修好开启   主供电也正常了???是这么理解吗

主供电和开启的电压都受控UP7704的6脚。2个电压之间有个电阻。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的EPU这个芯片供电脚也不正常啊,换完那芯片就好了开启和供电?

芯片供电的电压,开启的电压都来自于UP7704,没换的时候,这3个点的电压都是2.3V,换了都是3.3V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主供电和开启的电压都受控UP7704的6脚。2个电压之间有个电阻。可以这么理解

好吧  我还没见过这样的  涨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  我还没见过这样的  涨见识了

芯片开启是由芯片供电通过电阻提供上拉的。

网友:
维修好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