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1A装独显蓝屏

楼主(2016-06-03):
接到本子之后 据听说是 打上独显就蓝屏。。。
好吧 用自己的硬盘装上 果然是蓝屏了  。。。
拆开 漏出主板的时候就被我给秒杀了。。。。
这个问题还是我第一次修嘿嘿老手误喷。。。

是个U11管子给烧坏了目测给显卡供电有关系就是它了 直接连接了根线 。。。。。

就亮了 系统正在打 独显驱动
打完之后 正面 装好测试 无问题。。。

网友:
可以的lz

网友:
楼主是捡到鱼了

网友:
这个MOS管是好的这种故障就要换显卡了 楼主运气杠杠的

网友:
找了几十片料板多没找到U11类型的MOS   直接短接办法好

网友:
能修好用什么方法都行

网友:
一般都是他的问题,成为通病很久了

网友:
秒杀的感觉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