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m31

楼主(2016-06-03):
开机跑d0,怎么看是不是cpu虚汗

网友:
压压CPU,,,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CPU不会虚汗,只有CPU坐子,南北桥

网友:
do是内存条件不正常看看内存条件

网友:
是直接跑D0  还是跑几个后到DO的   测下内存的供电    总线  SPD

网友:
一开始跑就是D0了   CPU完全没工作  查供电时钟复位  然后再去查寻址 BIOS 总线  最后底座  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