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61主板保护和SPD没电压

楼主(2016-06-03):
今天客户拿来两个电脑都是七彩虹CF-G6-MX  一个是上电保护  一个是没有spd电压
首先说上电保护的  测量一下短路  发现12v对地短路  测了场管都正常  首先怀疑是贴片电容  大滤波电容很少坏的  直接拆 拆完前两个还是短路 拆第三个正常了  因为这个板子是三项供电  有三个大贴片   更换后直接上电跑码一直到嗖嗖的亮机
第二个主板是客户自己清洗内存  插的时候插反了  让我无语的是两个都插糊了  先测全部短不短了  一切正常 直接上电测电压  全部测一遍 发现SPD没有电压 直接拔下电  仔细一看spd针脚进去了  我怕旁边的针脚连接   我测了一下 果不其然 和237脚是通的  我从背面用吸锡器把236脚给吸空  然后用镊子把236脚给拨出来 测了一下正常了   但是这样还是没有电压  我从盒子拿了一个新电容 剪断一个脚 直接塞进去 飞了一根线到橙色3.3v上 然后用胶打上  上假负载测了一下电压正常了 然后直接上内存 一直到亮机  高手飘过去  我是新学的 看见主板有坏的 很着急的测试  上的图不多  讲的也不详细

网友:
修的好,谢谢分享了

网友:
这个线飞的有技术!

网友A:
你不能把线焊一后面的脚上。。这也太难看了

网友B:
这根线飞的也太粗了吧,杀鸡用加特林啊

网友:
学到了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
SPD的问题挺多的,短路的话有的时候我就用烧机大法,不过手要受点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根线飞的也太粗了吧,杀鸡用加特林啊

那是先试机的   后来用细线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把线焊一后面的脚上。。这也太难看了

徐老师也是这样说的 我又重新弄了一遍

网友:
橙色3.3v 是avt几脚

网友:
axt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