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5 EC NPCE885PAODX问题

楼主(2016-06-03):
同行送修联想M495 板号LM495 MB 11269-2  EC  NPCE885PAODX
故障现象:同行反映键盘失灵,发了个新的也同样问题,外接也一样,
               怀疑主板KBC线路电容漏电或短路,此机找不到主板图纸
               EC  NPCE885PAODX资料,手上料板有NPCE795GAODX
               对照NPCE795GAODX PDF和NPCE885PAODX主板上实物
               走线,发现差不多,果断换上,试机一切正常,
说明两个问题:1.此机键盘不灵,外接也同样,那可能是EC NPCE885PAODX的问题
                     2. EC NPCE885PAODX与NPCE795GAODX此机上可代换,其它不知

网友:
算你成功,一般换过都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