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进水曲折维修值得一看

楼主(2016-06-03):
主板正反面和版号

接到本子去掉电池 插上可调电源跑马到0.7 然后 就落下来。。。。。。。
好吧拆除来一探究竟 (拆出来发现是进水的  可以看主板背面)ec附近进水。。。

好经过处理进水 加焊ec  仔细看 还有哪里进水 没有发现 插上电看看 有没有什么变化?
插上电看给之前一个样子 此时我 打开图纸 测量电压了 打开书序图 最后的pg好信号都出来了。。。。。pwok(供电也正常啊)
裸板子按开关 关开关 一个一个电感按 所有电压都有唯独没有集显 这给主板掉电没关系吧!
那所用供电都正常 的 情况下我们该怎么 进行下一步呢。 刷bios吧  刷了bios 无果。。。。就怀疑到南桥内部有腐蚀连接不好的(因为 ec 那里进水的 南桥和ec挨的特别进)。。。
洗板水 也刷不了 里面啊 无果 就上bga 拆下来之后 看看没有腐蚀的啊 焊点 非常完美啊。 此时 修到这里  我尽力了 感觉没救了,直接把南桥还继续放上去  由于是 南桥是吸下来的 可以直接放上去 加焊完了 ,,,
就在我 绝望的时候 貌似 奇迹发生了 变化 南桥千里之外的 网卡旁边有腐蚀(10厘米外的 网卡)短线 外表看不出来的 内部 似连非连的样子 看图

它就是原因 它就是 嫌疑人 找你好苦  (集显 上管供电 短线)

发个帖子说了好多 不知道有没有给加分的  迅维新用户用激活码 我一个小弟 给我要了200分一部小心 双击了 400分没了 一下子变成 穷鬼了  看到给加点分吧 一人一分 也行  谢谢了   。。。。。。

网友:
确实有够曲折的

网友A:
呵呵  小小白 虽然看不懂   但是我已加分

网友:
只要修好就中

网友:
细心还是可以发现的

网友B:
直接把南桥还继续放上去  由于是 南桥是吸下来的 可以直接放上去   这个我真看不懂啊  桥拿下来不是要重新植球了吗.怎么能直接放上去呢

网友C:
上管供电用这么细的线感觉很不可思议啊

网友D:
我也比较好奇楼主的吸盘技术,真的不用植桥了么,这样成功率有多高?

网友E:
上管D极的线 这么细啊?

网友:
很多人修板都会忘了修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小小白 虽然看不懂   但是我已加分

多学习 多研究 你就会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管D极的线 这么细啊?

嗯嗯 就是那么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比较好奇楼主的吸盘技术,真的不用植桥了么,这样成功率有多高?

厉害吧  迅维bga就是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管供电用这么细的线感觉很不可思议啊

嗯嗯 就是一根线的问题  折腾 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南桥还继续放上去  由于是 南桥是吸下来的 可以直接放上去   这个我真看不懂啊  桥拿下来不是要重新 ...

这个  桥不是化了 需要拿下来吗  直接 拿着 吸管 可能你没见过吧    在桥晶体上面 平稳 直上 直下的 吸下来 脱离 焊盘     焊盘的点 和 桥的点 都是那么 大小 完正  就直接可以在放上去  这样的成功几率不是很大  但是在我这里 成功了

网友F:
维修得细心曲折是正常用的,技术到们了,很快都修好了

网友G:
这进水既然把集显供电的上官搞断线了,不仔细点还看不出来照理说没集显供电楼主应该去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得细心曲折是正常用的,技术到们了,很快都修好了

是是是  你说的对 啊  对的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进水既然把集显供电的上官搞断线了,不仔细点还看不出来照理说没集显供电楼主应该去看哈

哎,,你说的对   应该去测量集显供电的上官 电压 可惜 没测量 还以为 其他问题 导致的  集显不出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