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50 不触发

楼主(2016-06-03):
N4050不触发,tps51125 1  6 脚没电压,NPCE795 有供电,LID 3.3V   AC_IN3.3V,ECRST J3。3V  好像都正常,开关有3。3V  按开关有变化 NPCE795 就是没反应
NPCE795 工作条件还有哪些,BIOS 跟刚开机有没有关系,

网友A:
35V开启是哪里来的,断续查下去啊

网友B:
看看ec有没有发出s5-en

网友C:
有些特殊的机器BIOS参与了触发部分。你可以刷刷BIOS试试看

网友:
ecbios要正常才能配置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V开启是哪里来的,断续查下去啊

一般待机供电芯片开启脚由EC发出,经过电阻。详细要看PDF图或者跑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ec有没有发出s5-en

EC 没有发出S5-EN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特殊的机器BIOS参与了触发部分。你可以刷刷BIOS试试看

刷过了BIOS

网友:
有时通电自动开机,

网友:
没有3V  5V ,但待机电流有0。03,正常时只有0。01

网友:
看看是不是少个INTVRMEN信号,这个INTVRMEN是用来开启南桥内部的1.05V待机供电的,由于南桥空焊,导致INTVRMEN不能通过R2105被VCCRTC上拉,南桥缺少内部1.05V待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