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高烧死亡机器死而复生!!!!!!

楼主(2016-06-03):
一个星期前一客户拿来一台海尔-T6 i3独显的机器来修。客户说是玩着玩着就自动关机了就打不开了,而且还问到有烧糊的味道。接过机器打开后盖检查发现风扇出风口和显卡旁边的塑料框架已经变形,而且味儿很重。看到这种情况客户不修了,问这机器你们回收吗?我都没考虑,直接说最多150块。 呵呵呵!!!这两天下雨,闲来无事就把150大洋收来的电脑给修修,修好了还可以卖个好价钱。
拆机检测发现待机电压0.01A,3V5V待机正常。按下开关机器上电到0.5A左右掉电。裸板打了阻值发现各电感的阻值都正常,唯有显卡显示为0欧。根据显卡外观及周围发热变形情况断定显卡已经损坏。上网买了个显卡芯片换上,开机OK亮机。
清理,安装好开始拷机。看部“疯狂动物城”吧!听说有个树懒挺逗的。
90分钟的电影看完正在回味电脑突然关机了
!!!!手摸电脑底部温度正常啊。从新按开关电流到0.65A不动了,好无语啊!本想拷机OK后就可以卖个几百大洋的。结果。。。。唉
。 关机再次开机又亮了,可是半小时后又关机了。来回开关几次电压都是到0.65A就是不开机了。没办法再拆机检查,经检查对地无短路阻值也正常
:'(:'(:'(:'(:'(。上电测电压发现CPU核心电压无输出,其他一切正常。由于海尔-T6这款I3独显的机器CUP背面的电容是采用NEC一体电容,根据以前的维修经验和通病表现判断应该是这电容导致的。拆下大电容,用传说中的刮骨疗伤法把拆下电容位置接地部分的铜箔裸露出来,换上6个330的胆电容。开机,大功告成!!!!
装好几器开始拷机。一部,两部,三部电影看完一切正常。反复开关机也都能开了!!!
第二天用的时候发现键盘有两个键是坏的,唉!!又换个键盘!!!!
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