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6000板号M2N68-LA REV 5.0

楼主(2016-06-03):
今天下雨没什么生意,想起昨天一个人客户送了个台机没看,刚好手上没什么活了,就请出来看了看,能上电,插上诊断卡,代码2524,心想问题不大,就断电拆下内存显卡用橡皮擦好装上,开机一样,只好拆下主板吹下BIOS上编程器,从网下了个刷上,不跑码了,又下个还不跑码,刷回原来的跑码了,心想不是BIOS的问题了,由于是AMD的芯片组,个人感觉这情况应该是南桥这边有问题,用风枪吹了20秒,还是老样子,最后用换掉了32.768的晶振好了。附上图片和BIOS。本来网上有好多的BIOS。但我下了两个都不好用,所以传上来了。希望大家能用得上。

hp m2n68 5.0.rar

网友A:
25 24一般都基本上亮机了吧。要是我估计就要查外设了。

网友B:
我修过这个机器 一模一样的故障 我当时是用万用表测量晶振时 跑马亮机 后面就换了 OK

网友:
还修到这个机器 电池座氧化 循环跑马

网友:
为什么要换32.768

网友:
因为它坏了,只要用表针点下它就会从跑后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这个机器 一模一样的故障 我当时是用万用表测量晶振时 跑马亮机 后面就换了 OK

是的,一模一样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5 24一般都基本上亮机了吧。要是我估计就要查外设了。

嗯,因为是裸板,所以没有考虑外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因为是裸板,所以没有考虑外设

声卡网卡啊,哈哈不过好在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网卡啊,哈哈不过好在修好了

是的,谢谢加分

网友:
25.24不是亮机代码么?

网友:
看来以后不知道什么问题  就要用表笔到处点点 看看有没有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