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苹果A1278,光驱引导WIN7黑屏

楼主(2016-06-03):
苹果 A1278
MB990
MC79单桥 P7550 4G 320G,

安装OSX一切正常,U盘 10.8.5 10.9.5

光盘安装PWIN7时,开机OPTION键可以显示 安装光盘图标,确认后黑屏,(正常情况是进入WIN7安装程序)

光驱肯定是好的,
证据1,OSX系统中,光驱识别正常,读盘正常,
证据2,使用OSX安装光盘安装系统也正常,

跟这2个情况基本类似,太诡异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63726-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6954-1-1.html

最最诡异的是,刚才还是好的,2张光盘都可以正常引导,
第一遍复制文件完成后,重启,就这样子了,
然后一直黑屏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出来说说。。。。。。。。

网友A:
不带UEFI引导功能的安装盘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带UEFI引导功能的安装盘才行

诡异在于,2张光盘,都带EFI,明明刚刚还可以,

网友:
再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学习了,平时遇到很多

网友B:
  淘宝一个板子装系统。能后退货

网友:
楼主苹果搞的这么牛的,,

网友:
跟你机器有关系

网友C:
苹果装WIN不是在bootcamp里面装么?

网友D:
直接用IT天空的PE装 就可以了 ,用不着搞那么复杂。

网友:
是SMC的问题,重做SMC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一个板子装系统。能后退货

这种做法太狠,
从来不会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装WIN不是在bootcamp里面装么?

BC这货,只能做点辅助工作,
下载驱动啊,
做做安装U盘啊,
顺便,分个区啊,调整个引导盘啊,什么的,
真正安装还是得重启,再用光盘或U盘老老实实装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IT天空的PE装 就可以了 ,用不着搞那么复杂。

事实证明,只要是WIN就不行,那怕硬盘在别的机器上装好了WIN,引导也黑屏,
硬件问题,哪里的问题不知道,反正是折腾SMC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