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H520笔记本不断重启

楼主(2016-06-03):
富士通LH520,AMD机子,开机电流到1.2,等会自动断电重启还是上到1.2,换了北桥也是一样,那个兄弟碰到过,论坛上很多兄弟都是换北桥OK

网友:
北桥控制内存和显卡,把内存拔下来或者换根内存在开机试一试

网友:
北桥问题吗????

网友:
你这个就刷个BIOS先啦 桥都干啦 不应该还出现这样的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