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0烧坑大战!

楼主(2016-06-03):
机器型号:G410
      版号:LA-9641P R1.0
维修时间 : 2016.6.3
     地点 : 无锡市江阴市飞音数码
  维修员 :q759315349
--------------------------------我是华丽的分割线----------------------------

接机G410 目测是合约机 机器表面没有任何标志 老板娘说 机器烧了一个大洞。看能不能修修 不能修就换板、 搞维修的 哪能轻言放弃 !说干就干!
处理后的图:

打值不短路 烧这么严重 U是肯定不保了! 4代I5 不便宜啊!我自用机器是I5 4200M 麻利拆出来!接下来就是飞线时间!

飞好线 测量阻值没有问题!用客户U 上电 上0.041A 意料之中 上自己的U 发现电流也只有0.041A-0.043A左右 窝巢 不是吧?额
把自己的板子拆出来对照 发飞线只是几个滤波电容而已 我自用机器是G510 板子是一样的 心里也有数了!还是有断线!!!

不废话 断线点在CPU供电的30脚 叫VRMP 上拉断线 断线点就是CPU B+
附上亮机图 这个是刷过论坛的BIOS后出现这卵玩意!

亮机后测试客户的U 上电是0.041A 可调打表掉电!!U挂了!!

木有分啦!!

加分不扣分啦!!!

网友A:
修这台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这台收了多少钱啊

收费不详 这个不是我该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收费不详 这个不是我该管的!!

只管修好,问多了饭碗不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管修好,问多了饭碗不保

哈哈哈 是啦是啦 白天修版 晚上发帖啦!

网友:
迅维笔记本老师牛逼 加油啊

网友:
飞线修的不错

网友D:
幸好不是密线部分,不然死翘翘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幸好不是密线部分,不然死翘翘啦

已经死了个U!还想死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死了个U!还想死啥!!

密集部分 剪板飞线 多耗点时间

网友:
有钱赚就可以啦

网友:
这个涨知识了,要我都放弃了

网友E:
楼主修的很好,飞线厉害,烧这么一片,都能修出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烧的呢?

网友:
一般电源部分有烧这么严重的,CPU部分烧这么严重的不多吧?楼主分析下是什么原因烧CPU供电呢?

网友:
对了,楼主有没有联想G410S  的图纸,HM85的小南桥,进水短路,这板子我没修过,没图纸无法进行啊。

网友:
CPU部分烧这么严重的不多吧

网友:
d 有点厉害 楼主是在哪里学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的很好,飞线厉害,烧这么一片,都能修出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烧的呢?

应该是滤波电容

网友:
哦,那就是CPU供电电路滤波电容短路烧的了,那这主板保护做的不好啊,还是客户不知道短路,一直插着电源照成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