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同行一句话,害得我白忙一下午

楼主(2016-06-03):
下午一客户拿了一台宏基的笔记本来,说是能充电,用适配器不能开机,用电池能开机,第一反应是适配器有问题.用可调电源能开机.只是我的可调电源有点问题不能长时间连续开机.跟客户说适配器问题.客户说了句在别家店用新的适配器也是一样的开不了机.我想同行应该适配器不会搞错的吧,店里刚好没有这种小头的适配器也没法试,只能跟客户说适配器有可能,主板也有可能.因为要到一老客户单位维修,打发客户走了.结果两小时后又来了,说让我拆开修主板.螺丝还滑丝了.搞了半天主板拆出来了,找了电路图一通测都没问题.这时想再拿客户的适配器试试看.结果问题来了.用客户的适配器AC电压才11V.让客户去同行那买适配器来看看.拿来一看哭笑不得.所谓新适配器的接头和客户的机器是不配的,能插进去,但是客户的机器中间的针小,要小孔的,新的是大孔的.直接装好机器收客户一点点可怜的费用(毕竟自己没法肯定是适配器问题)让客户自己去找对应的适配器.比我还菜的同行维修还搞得很红火的样子.看来要跟人家多学学忽悠技术了

网友A:
估计他拿去修的那家不是做维修的吧  是卖东西的商家吧 好多商家都不知道的  修笔记本的应该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他拿去修的那家不是做维修的吧  是卖东西的商家吧 好多商家都不知道的  修笔记本的应该都知道

号称都是会修的,经常听一些客户说送个机器过去动不动就什么坏了,换下要个三五百的.来钱快啊,换下来的东西又可以二手卖(经常说坏的东西其实是好的)

网友:
别人的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
这样的怎么忽悠,总不能说是主板和适配器都坏了吧,收了多少费用啊,前几天也有个客户检测是适配器坏了他想买个可是我这没有他就去别的地方了,下次我记住了,客户拿笔记本来就是给咱送钱的,就看自己怎么要了,能黑使劲黑,这样的人不黑他我觉得自己有罪啊

网友:
宏碁的笔记本中间针细,遇到过几回

网友:
你这个还好,我这几天前下家发来个机子有理霸道地在A面写着”温度高自动关机“,以为真的就只是这个问题当然简单处理就好了价也报的相当低,试机过程才知问题一大把 又不好二次报价只好硬着头皮修好才敢出手。

网友:
就当个教训吧,也是一个经验

网友:
做维修的不容易,排版看着挺累,可以分成几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