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联想A788T 开机定屏

楼主(2016-06-03):
联想A788T 开机定屏,如下图,按音量键开机,也没法进入RECOVERY,电流在430MA左右,电流不变,定在那的,请问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先刷机再说  没包的话可以联系我43546850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刷机再说  没包的话可以联系我435468506

都没法进入RECOVERY,如何刷机?

网友:
                 这个得线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没法进入RECOVERY,如何刷机?

线刷啊 不用进rec模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刷啊 不用进rec模式的

多谢兄弟,我去试一下,